铝不是比锌高级吗?

楼主(2024-04-28):
这是一个店家的广告。我怎么觉得锌才是低端货?上次买了个 AO史密斯 的电热水器,店家送的泄压阀就是锌合金的,不到一年就烂断了!

网友A:
真能吹,锌合金是压铸,成本低,铝是CNC,成本高,
车厂还跟你说,发动机是铝的,铝的好,贵,实际情况是铝比铸铁便宜太多,铝除了便宜,都是缺点,缺点有,不耐高温,不耐腐蚀,易变形,强度低,铸铁有所有发动机要的优点,缺点是贵

网友:
不管商家怎么无脑吹,不管网络上有多少水军,

一定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判断,鉴别。

如果确定自有的不靠谱,可以多听听看看别人,特别是使用过的人的看法。

我支持lz的观点。

网友:
铝合金也可以是压铸的。

至于锌合金与铝合金谁强度更高,在没有指定明确的牌号的前提下,都是耍流氓。

网友:
从广泛的应有来看,铝合金确实比锌合金要高端的多

比如:很多的缸筒都是铝合金做的,还有关键部分结构件也大量采用铝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能吹,锌合金是压铸,成本低,铝是CNC,成本高,
车厂还跟你说,发动机是铝的,铝的好,贵,实际情况是 ...

铝合金发动机的优点:重量轻,省油,耐腐蚀;   缺点:贵,强度和耐磨性不如铸铁发动机
铸铁发动机优点:便宜,强度和耐磨性好;      缺点:重,制造过程污染大就不说了

网友: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锌合金硬度大一些呀。 不过锌合金材料好像比较容易脆断

网友(点评):
不过没牌号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