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料过矫平机后,矫平机只要一停,板料表面会有启停印

楼主(2024-04-28):
解决不了啊,各种都试了

网友A:
什么板,板子多厚啊 ,几辊形式的,最好附个图啊 。你放冶金贴里,应该有高手会调试的 。辊子硬度和压下量要看下吧

网友B:
这玩意挺复杂的,与压辊的布局与直径和要矫平钢板的力学性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板子多厚啊 ,几辊形式的,最好附个图啊 。你放冶金贴里,应该有高手会调试的 。辊子硬度和压下量 ...

0.65的镀锌板
21辊
工作辊硬度62HRC
我们做了各种验证,不同的加速度,不同的速度,辊子不转只下压,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点评):
抱歉这个帮助不了您,我这个实战经验机会没有。您之前是好的吧,按照这个启停辊印记,我认为出发点应该跟液压控制和电气控制有关。您这边辊箱是液压调整吗,带位移传感器的吗?我认为从液压电气检查下最好。设备r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板子多厚啊 ,几辊形式的,最好附个图啊 。你放冶金贴里,应该有高手会调试的 。辊子硬度和压下量 ...

我怀疑钢板产生了塑性变形,有点折弯的感觉

楼主:
19辊,每根辊子都有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挺复杂的,与压辊的布局与直径和要矫平钢板的力学性能有关

是不是发生折弯了,产生塑性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19辊,每根辊子都有印

贴膜试试,每个辊子上涂色,铁板涂色,各种办法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