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应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4-04-28):
1)弹性力学中的热应力更多是热应变能对热应变的微分。思路是,热能=热应变能=知道了热应变,就可以知道热应力。比如一块桥面,热胀冷缩会产生应力,根据能量守恒、弹性应变能公式、最小作用量原理可以求出热应力。了
2)热应力是变形和裂纹的原因;
3)铸造,只考虑热应力便可,热处理、塑性加工(锻造和冲压)、焊接,因为都涉及到热处理,所以还要考虑组织应力(即不同组织热胀冷缩引起的内应力)
大佬们,关于热应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机加工要考虑热应力。

楼主:
1)弹性力学中的热应力更多是热应变能对热应变的微分。思路是,热能=热应变能=知道了热应变,就可以知道热应力。比如一块桥面,热胀冷缩会产生应力,根据能量守恒、弹性应变能公式、最小作用量原理可以求出热应力。了
2)热应力是变形和裂纹的原因;
3)铸造,只考虑热应力便可,热处理、塑性加工(锻造和冲压)、焊接,因为都涉及到热处理,所以还要考虑组织应力(即不同组织热胀冷缩引起的内应力)。机加工过程中还会发生由机械应力和热应力引起的零件表层残余应力的变化、。

大佬们,关于热应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