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材料知识请教

楼主(2024-04-28):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加工粉末冶金材质哪种材料的刀片效果好一些,寿命更高一些。

网友A:
粉末冶金是一种工艺技术不是材质。啥材质你也没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是一种工艺技术不是材质。啥材质你也没说啊~

加工的材料粉末冶金的材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是一种工艺技术不是材质。啥材质你也没说啊~

铸铁件

网友:
镗刀还是铣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铸铁件

作为工程师,能不能一次把问题描述清楚?
材料都是有牌号或者类别的
你说铸铁,铸铁分为球墨铸铁,蠕墨铸铁,灰铸铁;球墨铸铁又分为球铁500,600,700.。。。
刀具也没说清楚,镗刀,车刀还是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工程师,能不能一次把问题描述清楚?
材料都是有牌号或者类别的
你说铸铁,铸铁分为球墨铸铁,蠕墨 ...

抱歉 刀具是导条式铰刀 工件牌号不太清楚 图纸上就给这么多信息 只写了一个粉末冶金 所以很疑惑

网友(点评):
导条式铰刀?加工轴承安装孔或者类似的精密孔?

网友(点评):
我遇见的,这种刀具一般都是根据产品要求定制的,建议直接找厂家询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 刀具是导条式铰刀 工件牌号不太清楚 图纸上就给这么多信息 只写了一个粉末冶金 所以很疑惑

加工什么零件?

网友:
要这么说,我觉得是HSS材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什么零件?

感谢版主的回复和指点;加工的是导管枪铰精加工;要求挺高的,刀片是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和指点;加工的是导管枪铰精加工;要求挺高的,刀片是这种

汽车发动机缸盖上的导管加工刀具,根据导管材质的不同,刀具材质通常有PCD刀片(金刚石),PCBN刀片,或者整体硬质合金铰刀。
比如,铜基粉末冶金的导管,用PCD刀片的导条铰刀来加工
你这个导管如果是铸铁的,那刀片应该是PCBN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发动机缸盖上的导管加工刀具,根据导管材质的不同,刀具材质通常有PCD刀片(金刚石),PCBN刀片,或 ...

好的 感谢版主

网友A:
你提供的条件我没法太详细推荐,先无脑推荐一下Mapal这个牌子,最好联系一下经销商,让技术去您那实际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条件我没法太详细推荐,先无脑推荐一下Mapal这个牌子,最好联系一下经销商,让技术去您那实际看一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客气了,不过版主说的确实没错,铸铁等黑色金属用PCBN,如果是有色金属就PCD。导条式铰刀实话实说我没用过,但是Mapal声名在外,肯定不会错。

网友C:
我们公司就是专门给别人做加工粉末冶金的刀片的,你最好贴一个简单零件图,看看零件多大内孔,长度,精度要求多高,这样可以具体分析用什么刀具合适,我们做的汽车转子比较多,孔不深,一般给客户CBN刀片来做,不过CBN刀片转速要高,线速度有150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就是专门给别人做加工粉末冶金的刀片的,你最好贴一个简单零件图,看看零件多大内孔,长度,精度要 ...

可以探讨一下  您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探讨一下  您给个联系方式?

微信  ezdd11   欢迎一起探讨

网友D:
这种产品加工方案都比较成熟了,不管是压装前还是压装后都是现成方案,无非就是根据导管材料选择不同刀片材质,导管都问了,座圈是不是也应该要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就是专门给别人做加工粉末冶金的刀片的,你最好贴一个简单零件图,看看零件多大内孔,长度,精度要 ...

你这个回复非常部专业啊。用什么材质的刀具,首先要看工件是什么材料。而不是你说的孔深、精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产品加工方案都比较成熟了,不管是压装前还是压装后都是现成方案,无非就是根据导管材料选择不同刀片材 ...

感谢回复 主要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粉末冶金的材料 经验太少

网友:
多交流几个人就知道了

网友:
粉末冶金是一种工艺方法。要细化来看具体的材料是什么牌号,具有哪些特性,要满足哪些技术要求,再来针对性的选择刀具并切削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