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既能夹住零件又能无限旋转的部件

楼主(2024-04-28):
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一种类似三爪卡盘一样的既能夹住圆棒物件同时还能无限旋转的部件或者结构,气动或者电动的

网友:
额,四爪卡盘、六爪卡盘?

网友:
无线旋转,旋转动力原在夹爪是过电和信号要考虑带电导轨,其次就是夹爪机构了电机和旋转动力源电机放置在一个壳体里,目前想到就这么多

网友:
车床的三爪卡盘不就是,夹物体然后无线旋转,就是要手动卡

网友:
电动旋转夹爪,气动旋转夹爪

网友:
车床有液压卡盘,也有气动卡盘和电动卡盘

网友:
气滑环和电滑环
能提示的就到这里了

网友:
对转速有要求吗

网友:
直接某音搜  有标准的

网友:
电动旋转夹爪?,3爪的得问问供应商有没有.

网友:
不就是三爪卡盘吗

网友:
你需要夹什么东西?夹持力多大?我手头有夹持范围8MM-80MM的,压簧提供夹持力的三爪,可以无限旋转,可以借助外力打开

网友:
大寰,钧舵这2家电动夹爪问问,价格不美丽

网友:
激光切管机上用的呢种气动卡盘,又能夹持又能旋转

网友:
钻床的夹头

网友:
仪表车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