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零下20℃会不会破坏20CrMnTi的渗碳层?

楼主(2024-04-28):
零下20摄氏度的情况下,用20CrMnTi自制的滑轨滑块使用一段时间磨损严重,请问下,是不是低温让材料的渗碳层变脆了?

网友A:
变脆其实是变得更硬,不应该会加快磨损。
是不是有设计缺陷?

网友B:
详细工艺是怎样的,渗碳后淬火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脆其实是变得更硬,不应该会加快磨损。
是不是有设计缺陷?

应该不是设计缺陷,常温使用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变脆会不会脆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工艺是怎样的,渗碳后淬火了没有?

问了供应商是渗碳后有淬火

网友C:
渗碳后有回火。

网友D:
有润滑介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渗碳后有回火。

好像没做回火,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是的,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润滑介质吗?

涂了耐低温油脂

网友:
查了下基本上所有品牌的使用温度大多在0度以上

网友:
好好审查你的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
淬火后必须低温回火的。

网友:
没问题,可能是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