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小白更白的白是也,这个气缸型号啥意思

楼主(2024-04-28):
这气缸scw63-50-10,里面w是啥意思啊?是他公司自己的规定吗?
牌子上写的是是tjcqd   cylinder。

网友:
有SCW这个型号

网友:
浙江天进气动元件有限公司,问他们要样本

网友A:
有时间问,去淘宝都搜到了,亚德客,双头标准气缸,

网友:
SCW是这个品牌下面的一个型号或者款式,其中的W是为了跟其他类似型号做区分的,可能就是用来代表双行程的。

网友:
背靠背气缸,两个气缸拼起来的,缸径63,左边的缸行程50,右边10,

看型号字母,如果不看厂家的说明没有任何意义,直接看缸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哦哦,搜嘎,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问,去淘宝都搜到了,亚德客,双头标准气缸,

我去,6,我之前拍照搜没找到,应该是我姿势有问题,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问,去淘宝都搜到了,亚德客,双头标准气缸,

我去,找到了,话说请问大佬,为啥是浙江天进气动元件有限公司的牌子呀,这咋看出来是亚德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问,去淘宝都搜到了,亚德客,双头标准气缸,

为啥淘宝上有scw,亚德客官网没有啊,只有sct一样吗,而且他这个官网还没有3d模型下载,这咋整才能搞出3d的模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淘宝上有scw,亚德客官网没有啊,只有sct一样吗,而且他这个官网还没有3d模型下载,这咋整才能搞出3d ...

我直接搜的名字,我有亚德客的书,上面也是没有SCW,有个SCT是双头的

网友(点评):
哦哦,我会下3d模型了,之前没用过,以为只能下2d的。

网友(点评):
我用sct的试试

网友(点评):
我去,在京东上找到这家了,有scw双行程的,但是没有模型

网友(点评):
自己画,或者,下两个SC,装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