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用钢板,过矫平机时,只要矫平机一停,板料表面就会产生启停印

楼主(2024-04-28):
19辊矫平机辊径45
板料厚度0.65镀锌板
现场已经更改过加速度,速度,也试过了辊子不转,只往下压,各种情况都会有压痕,是不是产生了塑性变形,产生折弯了

网友A:
用包胶辊。

网友: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拿出你的测厚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包胶辊。

钢板矫平机没有用包胶辊

网友(点评):
数量少,镀锌板上下面垫塑料膜。

网友:
上角磨机试试

网友B:
镀锌板的硬度比较低 矫平轴的硬度比较高在经过 矫平机 本身就有很大的压力,如果是连续滚压(开机状态)是可以 瞬间停机的话就有压痕。

建议你 把 上下两排滚筒 间隙放大点,正常是入口处小小于板材厚度 出口处等于板材厚度。要学会调间隙。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B:
镀锌板的硬度比较低 矫平轴的硬度比较高在经过 矫平机 本身就有很大的压力,如果是连续滚压(开机状态)是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