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士的学名叫什么?

楼主(2024-04-28):
如题,这几天看一个视频,有个老师傅总说这个词,身边人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应该是和液压杆摩擦的一个环子。具体哪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贴个图吧

网友:
base吧,,基础,基底,底部,

网友A:
3楼是正解,我之前干传感器,他们也喜欢base的叫

网友:
滑动轴承或轴套的统称

网友B:
bushing
轴套、衬套的说法,主要广东讲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shing

我觉得这个更贴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是正解,我之前干传感器,他们也喜欢base的叫

我觉得五楼说的更贴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bus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shing
轴套、衬套的说法,主要广东讲的比较多

网友(2024-09-13):
杯士(即bushing),可以通俗理解为衬套,是用以连接汽车底盘下的各金属结构部件,保证强度的同时起到缓冲的作用,如悬挂球头、转向节碗、摇臂连杆、主副车架之间的连接、引擎脚与副车架的连接、甚至防倾杆的固定码都会有衬套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