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

楼主(2024-04-28):
请教一下大佬们   sw怎么选取同一平面的所有面

网友A:
选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

网友(点评):
太形象了

网友B:
没这功能。。。。。。按二楼的,不在同一平面,相互垂直的面都能选上。

网友C:
新版有这个功能,我的2023、2024有这个功能,再之前的版本不清楚有没有。右键点击一个面,在弹出条中选择“选择相连的面”,然后在新弹出条出选择“所有共平面的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有这个功能,我的2023、2024有这个功能,再之前的版本不清楚有没有。右键点击一个面,在弹出条中选择“ ...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再选另一个面,按住ctrl键, ...

高低面太多了 非常容易乱

网友(点评):
没办法,那试试先孤立你要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功能。。。。。。按二楼的,不在同一平面,相互垂直的面都能选上。

有的,四楼大哥说了  18版本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四楼大哥说了  18版本也有这个功能

本大哥试了,结果证明我还是对的。
不防试一下,一次拉伸,三个独立的块,顶面肯定是共面,但按四楼的网友,就选不中其它两个面。因为前提是面要相连,这个不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