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的中控刹车脚轮如何使用

楼主(2024-04-28):
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朋友,这种脚轮如何使用,你们有没有使用过的案例可以参考的。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脚踩刹车,把手刹车

网友:
中控脚轮其实就是中控轴内有特殊机构分别锁定轮子滚动轮支撑架绕中控轴的旋转的脚轮,一般通过中控轴上的六角孔左拧或右拧实现。在各种仪器台车、手术台、病床、支架等产品上被广泛使用。应用上,可做出六角轴的特征插进去进行扭转(注意不同产品有不同的推荐力矩,应合理设置驱动力矩以免无法驱动或损坏脚轮),可单独驱动或设计机构进行联动。设计要点包括承载能力、爬坡角度、配置方式(几个定向轮几个全向轮等)、支撑方式(旋转半径、抗倾覆能力等)、操作力(人手、脚是否容易驱动机构等)。

网友:
中控刹车中间那个六角孔插一个六角形的轴,带着转,一个角度是全刹,一个角度是全自由,一个角度是直行;也有就两个功能的没直行。通过连杆把四个/两个脚轮联动起来,如果是要好使用一点一般加上push push 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