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智吧分吧

楼主(2024-04-29):
感觉问题好白痴,但我真不会,哈哈
1.第一个图为什么最上面板和最下面板的螺栓要加垫片,中间那个螺栓不加垫片?
2.第二个图那个圆柱导轨跟下面的小的垫块是咋连接的啊,是焊接的吗?我看不出来有焊接痕迹啊。
3.第三个那个螺栓是当成顶丝来用是吗?还是干嘛的

网友A:
1,螺栓加垫片,一般都是为了防松吧,没加的垫片的可能是工人拆后忘了装回去;
2,圆柱的端部直径是不是大一点
3,那几个螺栓就是手柄吧,方便操作的时候用力

网友:
1.也许是最上面的板螺栓长了点,正常安装与下面的面干涉,挪用了中间的垫片。
2.可能没连接,起支撑作用,圆柱导轨两端应该有固定。
3.是当顶丝用。

网友:
另外,这个双头气缸带动上面的板最后的执行机构是啥样的?作用是啥?有点好奇

网友:
垫块嘛,垫着

网友:
ヾ(❀╹◡╹)و ̑̑ʸᵉᵃʰ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螺栓加垫片,一般都是为了防松吧,没加的垫片的可能是工人拆后忘了装回去;
2,圆柱的端部直径是不是大 ...

圆柱端部?我没测过,我这就去测一下

网友B:
1.上面和下面的垫片厚度不一样,这里的垫片应该是调节平台水平的,因为连着气缸,保证输出不歪
2.这个轴应该跨度比较大,这里垫块起支撑作用,防止轴变弯
3.这个齿轮检修的时候可能手动要转动,螺丝插扳手起到扳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上面和下面的垫片厚度不一样,这里的垫片应该是调节平台水平的,因为连着气缸,保证输出不歪
2.这个轴应 ...

1.调节平台水平和垫片有啥关系?我没明白
2.哦哦,有道理,轴的确四五米
3.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螺栓加垫片,一般都是为了防松吧,没加的垫片的可能是工人拆后忘了装回去;
2,圆柱的端部直径是不是大 ...

整个圆柱轨道是两个圆柱连起来的,图1是连接处,图2是其中一根柱的一端,图3和图4是圆柱和垫块的连接处。我试着往上拉圆柱来,一点没动我看着连接处好像有一点好像是焊接的痕迹,不知道是咋连起来的。

网友(点评):
连接处有螺纹,中间螺杆连接?

网友(点评):
垫块中间用内六角螺丝把在圆柱导轨上。

网友:
问题2,光轴下面有螺孔,从下往上锁
3 c2 f5 D8 Y: t" I, I有这样的标准件其实,当然你这个不是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