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丝杆支撑调节高度结构很经典吗?

楼主(2024-04-29):
翻看别人的模型,看到几个都是这种结构,这种四个螺纹孔怎么锁,不会卡死吗?

网友:
灰板和绿板都是螺纹孔?

网友(点评):
模型上 两块板都是螺纹孔 不知道会不会是图方便 实际应该灰板是通孔吧?

网友(点评):
灰板不通孔他都装不上吧

网友(点评):
灰板通孔就好理解,就怕是我见识短 来这里问问

网友:
便宜好用

网友(点评):
那就是灰色版子是通孔咯 模型可以有的不准 我小白倒是很少用这样的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灰板肯定是通孔,不然怎么装

网友:
灰板绝壁是通孔,不是通孔,根本装不上

网友(点评):
这结构是调灰板高度,你都是螺纹孔,先不说装不装的上,就是高度也没法调了

网友(点评):
标准直振就是螺纹孔,得让装配的打成通孔

网友:
楼主估计没怎么用过振动盘

网友:
常用结构,很多受力不大的工装就是采用这种方式调节。

网友(点评):
谢谢 后续我用一下

楼主:
下载了论坛分享的非标500套   有空的时候学习一下

网友:
灰板上是通孔,上面那个机构是直线震动器,因为高度来去比较大,主要是用来调节直线振动器的高度,对接前后进出料

网友:
直震板的高度调节一般这样设计,最好螺母下加弹垫。这种设计经济,但是调节起来比较费劲,特别是空间有限的地方。

网友:
两个螺母夹住的是通孔

网友:
常见设计

网友:
上面肯定是通孔,用的上下螺母固定

网友:
经济实惠

网友(2024-06-28):
很常见的调节方式,我们基本都是这么干

网友:
常用结构

网友:
我们基本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4个脚高低独立调节 可以调节出你想要的平面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