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夹具

楼主(2024-04-29):
哪种加工需要工装夹具?车铣刨磨钻镗中车床应该不需要单独设计夹具吧

网友:
这个都要看情况的,车床也要设计夹具的。

网友:
看情况,车床如果是夹异形件,量又大,可以考虑做夹具提升装夹效率。有些太过异形就算1件为了可靠装夹,也得做个简易夹具

网友:
你说的都不用夹具,我干这么多年机加工,从来没用过夹具,夹具只限于把事情复杂化,想把工作变复杂就上夹具

网友(点评):
你是单件小批量生产。大批量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提升生产效率都是需要工装夹具的

网友:
大批量生产,自动线,专用机床,专用夹具。。。

网友:
卡盘,台虎钳,压板应该也算夹具啊。。。

网友:
车床夹具很多。有筒夹/胀套夹具,也有油缸/气缸端面压紧的。具体要看产品工艺和需求

网友:
车床加工防爆电机接线盒,车床需要单独设计夹具。

楼主:
这样的零件加工想要提升效率怎么做车床夹具?这样的可以吗?

网友:
用车铣刨磨钻镗大批量加工工件时,都需要单独设计夹具

网友:
做不做工装主要看产品。

网友(2024-08-05):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零件加工想要提升效率怎么做车床夹具?这样的可以吗?

看下回转液压卡盘,可不可以两头在一道工序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