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24-04-29):
下面图片是我们测量的材质
刮掉涂层后,基体是304的,
和涂层一起测 铜的含量偏高
镀层是黑色的
请问各位大侠,一般是什么表面处理

网友:
电镀,先镀的铜,再镀的色,

网友:
这个好!了解清楚告知一下。 我前不久有一款440C材质的要发黑处理,一直找不到方法,最后拿去做喷涂了。喷涂质量一般。

网友:
应该是电镀,铜作为基层,提高附着力。

网友:
有不锈钢的发黑处理剂,但是表面没有你这个光滑

网友:
像是发黑处理,但是发黑的没有这么光滑

网友:
镀黑铬,铜打底。。。

网友:
先电镀了层铜吧,然后给的色,到底是不是镀黑铬就不清楚了

网友:
PVD物理气相沉积,也可以做出黑色的表面,而且做出来的表面薄膜光滑,强度和硬度高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