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帮看图中的钢板样式能不能焊接出来

楼主(2024-04-29):
【求助】求帮看图中的钢板样式能不能焊接出来

网友:
焊接你给0.25公差?25还差不多

网友:
中间怎么焊接啊,只有150高。

网友A:
竖板2头加凸台,上下板按竖板的间距开孔,用榫卯形式拼焊

网友(点评):
明白人,,,,赞一个,我们也经常这样焊接工装。

网友:
±0.25你在开玩笑哦,钢板激光下料都是有误差的,你去要求焊接这个精度,还有就是这样焊接如果用的是薄板,会焊的歪七扭八的你晓得不

楼主:
给位大佬,让大家误会了,图中尺寸不考虑误差,是我快速标尺寸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板2头加凸台,上下板按竖板的间距开孔,用榫卯形式拼焊

感谢大佬

网友:
有公差得焊后再加工,感觉很难做

网友:
焊不到,建议螺丝连接,或者开铸模

网友:
可以焊,但是要稍微改一下。
立板尺寸172,上面板改成5块390宽的条子,两侧条子应该是209吧。底板用整板。
先把172焊在底板上,然后再把390宽的条子和209条子在上面对齐,开坡口焊接。

网友:
用木工的方式,板上开长槽,板嵌进去

网友(2025-08-01):
引用 网友A:
竖板2头加凸台,上下板按竖板的间距开孔,用榫卯形式拼焊

好方法,但是这样是不是对焊接顺数和热输入要严格要求?怎么保证焊接变形呢?要不要弄工装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