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摆臂凸轮机构的疑问

楼主(2024-04-29):
请教各位大神,最近在设计产品的时候需要设计一个平移摆动凸轮机构:

导轨移动,摆杆旋转90°或180度。因为设计的导轨曲线没有过渡,速度快了就卡住或者振动较大。

本身也知道导轨曲线需要重新设计运动规律,但是大部分手册上面的内容都是针对平移的位移的变化,希望了解一下,如果希望控制摆杆的摆动加速度是否适用同意的规律,有没有一些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
图呢,实在不行,你学习那种升降型的凸轮分割器

网友:
凸轮曲线 过渡 有 修正正弦梯形 和 修正余弦梯形曲线。 主要是看 负载和转速,

凸轮类型也分 力封闭和形状封闭

也分 直推凸轮和摆动凸轮 如果你是摆动的 压力角可以更大点

先贴出结构形式,还有基园半径大于2倍的滚子直径,压力角取值范围,有了这些基本参数在常规范围内 再谈凸轮曲线拼接

网友:
原来的图看看

网友:
把它看成平面斜面结构弯曲成就可以。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复,查了一些资料,摆动角度与平移可以一样的处理。平移使用的函数,摆动也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