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易解锁释放装置

楼主(2024-04-29):
一个气缸推杆直径16mm,最大推力400kg。
需做一个简易机构,在最大力量时突然释放,让气缸杆弹射出去。
杆上除了增加挂钩类简单结构外,尽量不增加重量。
执行机构简单可靠,执行力要小,有什么好办法?
要能重复使用数十万次。

本来想用枪械、机关结构,但那些都是轻巧型,感觉不太适用。

网友A:
磁铁行不行,磁力接近400Kg的,当气缸一满足400Kg推力后脱离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行不行,磁力接近400Kg的,当气缸一满足400Kg推力后脱离磁铁。

磁铁释放原理倒是可以利用一下。但直接挂钩估计太大。

网友:
参考冲击锤原理,就长得像挖掘机那种工程车

网友:
气枪结构可以参考吧

网友:
用冲击气缸

网友:
这样普通的气缸估计很快就坏啦

网友:
加个泄压阀就行了

网友:
这需要啥机构,进气推出时,控制排气就可以。只不过要注意气缸估计扛不住那么多次,要+缓冲

网友(点评):
瞬间释放

网友(点评):
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