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米长轨道怎么弄好?

楼主(2024-04-29):
机构在十米长轨道上直线运动,最快速度大约2m/s,间隙移动,精度要求不高定位精度30mm即可,采用齿轮齿条驱动。
采用滚珠滑块滑轨当然可以,但总感觉加工装配有点困难,成本也不低,并且不耐灰尘,维护有点难。

想请教各位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当然也可以不采用齿轮齿条式。

补充内容 (2024-4-29 20:19):
总质量不大于200kg

网友:
可以参考机器人第七轴的设计

网友(点评):
那个是齿轮齿条式,感觉代价过于高昂,并且太娇气。

网友(点评):
第七轴也难达到这么快速度

网友A:
直接找厂家买模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十米长,定位精度低,不要用齿轮齿条和导轨滑块了吧。
就直接用型钢做导向,用普通轮子,电机布在移动端。
然后在两端放测距传感器检测来控制停止。

网友(点评):
你没看到他那个速度吗

网友(点评):
这没注意,速度太快了...

网友:
120米/分,超过直线导轨最高速度,易磨损,比如导轨珠子4MM,。120000/4/3.14=9550转,超速太多,10米长,加速度很高,驱动困难,负载大的话,杀车问题很大,

网友(点评):
可以达到,但感觉环境不太适合非工业区。

网友:
机器人地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厂家买模组应该就可以了

哪家的直线导轨能工作到120米/分?

网友:
用链条就可以了,直接恒速电机驱动,电机连接链轮,在两轨道中间底下布置链轮     轨道直接用小型号的轻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些问题,频繁快速移动,不太好。

网友(点评):
你这是为了省成本,还是干什么,能用就可以了你,直线导轨,齿轮齿条结构高成本不是随便用。滚子链结构不适合频繁快速移动?你在哪个书上看的 指导下

网友:
上风琴罩不行吗?

网友(点评):
防护肯定要用一些。

网友:
参考堆垛机,除了齿轮齿条+导轨滑块,还有Ω结构同步带+行走轮的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什么设备上有这种应用❓

网友(点评):
一些简单设备上用,有的用链条或钢绳

网友:
20米长,2米的速度,
齿轮齿天是最合适了

网友:
so easy,找专业厂家

网友(点评):
这种最快1米/S多点,楼主要求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什么设备上有这种 ...

堆垛机

网友:
直接用型钢两边卡轮子,像火车轨道一样

网友(点评):
正有此意,但不停的走走停停要刹车,这个得仔细考虑

网友:
这速度是皮带输送机的速度,,,,也许链轮链条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十米长抖动太厉害,要频繁急停急启动。

网友:
精度又不高,用MC901的轮子跑,钢轮也行,驱动用齿轮齿条。不过负载多少没写啊。

网友(点评):
总质量不大于200kg

网友(点评):
那不重。不过看下工况,刹车距离这个要定好。

网友D:
2m/s?你写错了吧

网友(点评):
没错,应该还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2m/s?你写错了吧

最快速度大约2m/s,间歇。应该还行吧

网友(点评):
你这种直线导轨式肯定要的,接起来也没问题,动力传动的机构就只有有限的几种方式了,齿轮齿条可能噪声大

网友E:
立库的穿梭车

网友(点评):
那玩意慢的很

网友:
用滚轮导轨,直线导轨最快也就1到1.5m/s,我也就1m/s左右用

网友:
直接找第七轴厂家的设计做参考30-50米都OK

网友:
同步带两端压死,中间导向轮和动力轮,可以实现。玻璃切割机上很多这种结构,负载也跟你说的接近。速度也可以满足。导轨不要用直线导轨,圆柱型配圆弧槽轮子

网友:
如果是30mm 精度没写错的话   可用摩擦轮驱动   走轻轨。精度可控在5mm,且速度满足无太大噪音。

网友(点评):
多谢,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材火焰高

网友:
直接搜一下立库堆垛机,开拔网都有现成模型可以参考,如果设计上不太理解,不太想做的话,可以直接找供应商做都行,这个现在都比较标准了

网友:
堆垛机2m/S现在很常见了,就是轮子在轨道上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立库的穿梭车

你是不是对穿梭车有什么误解?

网友:
用V形滚轮导轨,同步带驱动

网友F:
这个容易吧,分段,调好了中间焊接打磨就行了,你这精度要求也不高啊

我这里很多都是七八十米的轨道

网友(点评):
请问位置传感器用什么样的?要求停在任何位置

网友:
也建议采用堆垛机的结构,现在速度2m/s的很普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容易吧,分段,调好了中间焊接打磨就行了,你这精度要求也不高啊

我们现在用激光测距仪+编码器+槽型光电编码器粗定位,激光测距仪辅助判断,槽型光电最终位置

也有项目直接用二维码的,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大佬,激光测距有没有比较靠谱的国内厂家?

网友(点评):
激光测距仪我们也有用国产的辅助,比较便宜一千多,不过不太稳定,我这里项目体量比较大,一般主要的还是要用知名品牌

网友:
你精度不高 直接买C型轨道  或者电梯导轨  便宜 才10米  100米都能正常拼接

网友:
可是设计托轮在导轨上跑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