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处理

楼主(2024-04-29):
呆过两家公司,一家是Q235-A,调质处理至HB220-250的,一家是45号钢,调质处理至HB220-250的,查了资料说是45号钢调质,到底真假?
另外45号钢淬火能到多少硬度最高?

网友:
找本热处理工程师手册

网友:
用Q235A做调质的真是人才啊!
45钢淬火是可以达到硬度HRC60的,但是一般不是这么做,到这个硬度,容易造成开。
所以把淬火后硬度控制再HRC50-60间是比较好的。

网友:
淘宝45的镀铬硬棒可以达到HRC58-60,但是一般其它形状的是达不到的

网友:
Q235是高碳钢,调不了,没硬度

网友(点评):
老哥是不是手抖了

网友:
45号我一般标注HRC45-50,调制的话就是HRC28-32

网友:
表面处理和热处理两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