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户外电气柜的表面处理要求

楼主(2024-04-30):
请问哪位社友了解户外电气机柜的表面处理要求?柜子IP54

网友A:
了解一点,之前做过户外机箱,表面处理看基材:
好一点SUS304,做个拉丝;
次一点就是普通碳钢+阿克苏粉末喷涂,一般是技术要求是户外聚酯塑粉,喷涂膜厚100μm,颜色RALXXX,颜色看需求;
NSS 720h差不多能扛过去;
在次一点就是直接上塑料,但是耐候不太行,不用好一点的塑料会变色,开裂

网友:
喷塑多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点,之前做过户外机箱,表面处理看基材:
好一点SUS304,做个拉丝;
次一点就是普通碳钢+阿克苏粉 ...

304拉丝,时间长了,也是一样。不如304的2B,哈哈

网友B:
如果碳钢的话,所有零件做好后组装,全部镀锌后喷涂,防腐性能很好。比如汽车

网友:
镀锌钢板 表面喷白漆或喷塑白色其他颜色也可,但是白色少吸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碳钢的话,所有零件做好后组装,全部镀锌后喷涂,防腐性能很好。比如汽车

汽车不镀锌,汽车的工艺应该有点影响,好像是吉利还是长春一汽的资料,一般采用的宝钢的镀锌钢板,然后整体钢结构电泳,最后在喷漆,喷漆也比较讲究,一般先是环氧底漆,然后是面漆上色,最后上一层清漆;这种寿命20年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焊接工艺高,喷涂做的好,就可以不镀,直接采用镀锌板。

网友:
喷塑或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