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前同事的模型,我懵了。

楼主(2024-04-30):
一直没做过钣金这方面的机器,今天领导让我把图二的机器改成钣金件,我想着前同事做过钣金外架,就打开学习一下,一打开看,全是拉伸切除,虽然我不会钣金建模,不过我记得是有钣金专属的建模模块的吧?请教一下各位大神,钣金建模的思路和要注意的细节。

网友:
看不起拉伸切除

网友(点评):
如果是好方法我会学习

网友:
偷懒就实体抽壳,拆件交给钣金厂处理

网友(点评):
学就往正确的方向学吧

网友(点评):
对,不存在什么正确方向,同事画的挺好,合适就可以

网友(点评):
对,我偷懒也这么干。自己画的折弯,制造厂不一定认同,他们设备有限。

网友(点评):
和我对接的钣金工程师说,要不你还是抽壳吧,钣金搞出来的钣金圆角尺寸不对处理起来很烦

网友:
一般的思路就是能用钣金特征就不用其他类型特征,比如拉伸凸台基体。 特别大的零件展开供应商一般会倾向焊接处理,因为废料太多。

网友:
这种复杂的外壳  我也经常用拉伸切除,只要能确认可以通过折弯,焊接做出来就行,具体拆件就交给加工商了

网友:
不是很正常的图,做钣金的时候,转化成钣金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拉伸切除做成结构然后转换成钣金件?

网友(点评):
必须能转换啊。

网友(点评):
你不是钣金厂 搞毛钣金 谁时间多慢慢画啊

网友(点评):
拆入钣金,放个折弯扣除不就好了,爽的很

网友:
拉伸切除然后抽壳!这操作我感觉很正常。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
钣金建模最好用钣金专属版块,它有展平功能,可以辅助判断画出来的钣金能否展平,能否加工。
如果楼主钣金的基本操作不熟悉,建议上B站搜索钣金建模课程,学个几节就会了,钣金比较简单的。
注意事项就是画出来的钣金件要能够展平

网友(点评):
谢谢 假期后 下班补习一下

网友:
你用钣金命令,改个图,要改废

网友A:
以前我也是拉伸切除再抽壳,后面发现太慢了,直接法兰折弯还快点,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是拉伸切除再抽壳,后面发现太慢了,直接法兰折弯还快点,好改

同感,钣金命令画折弯,很方便的,比拉伸抽壳还快,而且不容易出错

网友(点评):
那我还是学习好的方法好的

网友:
我就是你前同事,你有意见吗?

网友:
我就是你前同事,你有意见是咋滴?

网友:
我也是拉伸切除,感觉钣金功能不好用。

网友:
只要不是自己工厂做钣金,统统拉伸切除。每个钣金厂工艺不一样,你觉得折弯的地方,他可能干成焊接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二流子技术选手⭕~~~~~~···

网友:
主要你要搞清钣金的工艺,用什么方式画看你喜欢哪种。

网友:
其实钣金功能并不是很多人都适合的,如果对加工工艺和加工工序不够熟悉的其实不必要用钣金,很多你以为的很漂亮的边线法兰斜接法兰实际可能只是个长边包短边,有的工艺槽实际可能人家加工是割了个工艺孔方便折弯。搞设计的要了解工艺的时候可以用以下钣金模块,等了解了后其实还不如拉伸切除更快捷方面,加工的人看的也是你的成品图,你所谓的展开图,你以为的对的,实际很多时候是用不了的,别人一般也不敢用,最多是复杂的可以参考下展开后的形状。

网友:
都可以搞,可以直接钣金做,也可以拉伸切除,最后转成钣金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做非标的没什么必要一定用钣金模块, 拉伸切除抽壳有时候是挺快,上面说不快的,你可以多问几个人,我身边人都是倾向于抽壳         如果是做产品最好用钣金

网友(点评):
多谢各位大哥的建议 我的确是偶尔用一次钣金 那就拉伸切除吧

网友:
布尔运算只有三种。
拉伸,切除基本命令,其他的复杂功能都是它们的集成。

网友B:
其实一直想知道,加工厂用什么软件拆钣金的,有点想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
拉伸切除没问题 一般不会做钣金设计的就搞个大框框让钣金厂的工程师去拆  如果自己会拆分割好再转钣金也行这样方便下料。。

网友:
钣金图是钣金厂的事,关你了事

网友:
自己厂子不做钣金件的话,抽壳就完了,怕干涉的地方就给拉个尺寸,其他的就让外协厂子看着整

只要没有责任心,就不用负责任

网友(点评):
这句话中肯, 只要没责任心 就是不需要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直想知道,加工厂用什么软件拆钣金的,有点想了解学习一下

sw

网友:
能拉伸的就拉伸  懒得搞其他

网友:
用实体画的模型转工程图的时候边角没有那么多废线,更加符合标准工程图纸的制作。

网友:
经验很重要,了解全过程

网友:
拉伸是基本操作

网友:
都是搞机械的,别瞧不起切除拉伸

网友:
看情况的,简单点的就用钣金画。复杂的异型的怎么方便怎么画,反正后续交给钣金厂就行。不用自己太劳心劳力

网友C:
各位贴友各有见解,以前这种架子我都是钣金折弯画,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操作,貌似比钣金模块好改一些,但是这种折弯让人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贴友各有见解,以前这种架子我都是钣金折弯画,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操作,貌似比钣金模块好改一些,但是这 ...

钣金的东西,让钣金厂自己去拆图,他们有经验,熟悉自己的工艺和机器。

网友:
除非你是自己厂加工,不然拉伸切除就行了,首先,折弯半径你就不知道,然后里面还有一个K因子,你设置不对,做个钣金图有什么意义?我之前也是做成钣金零件,然后人家直接说不要这样做,因为板你不知道该折弯还是该焊接,因为按照你的工艺可能板材的利用率会很低。所以钣金厂还是按照二维图重新画,最多看个三维图作为参考。

网友:
面向结果的设计 VS 面向加工的设计,看你追求的是什么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看不懂hhh

网友:
只要效率高,别人又能看得明,这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怎么画都可以,只要满足尺寸,具体怎么做那是工艺的事

网友(2024-06-25):
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做  我们要做的就是专业活的人能看懂你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