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框架外面用钢板蒙皮可行不?

楼主(2024-04-30):
设备的框架用铝型材搭建,框架外面用钣金蒙皮。因为侧边需要做一个带锁的门,因此钣金材质选用钢板。
可行吗?
另外,铝板蒙皮的话,能做锁吗?希望设备外表面尽量光滑,不要螺纹件外露。
谢谢!

网友:
为啥不行

网友:
如果外观不想看到螺丝,尽量用内藏来锁。

这些结构设计 需要费点脑子

网友:
钱到位,啥都行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用𝗦𝗨𝗦304不锈钢都行⭕~~~~~~···

网友:
可以呀,不是挺多这样的型材机架吗

网友:
钢板没问题,铝板不太建议,为了补强度要做得更厚,得不偿失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A:
铝板不好焊,还是用钢板好点,型材框架的强度肯定够了,蒙皮要啥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板不好焊,还是用钢板好点,型材框架的强度肯定够了,蒙皮要啥强度

皮上有个锁。
锁的开关有撞击磨损,铝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