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气缸和带导杆气缸

楼主(2024-04-30):
如图双轴气缸和带双导向杆的3轴气缸有什么实用的区别,使用起来有哪些特别的讲究没有

网友:
双轴缸安两倍出力算,可以当成两个气缸,例如CXS

三轴带定位的精度高一点,出力还是正常出,三轴的两轴都是起定位导正作用,例如常用的MGP系类

网友:
这个应该从这两种气缸的区别说起,
1、双轴气缸就是两个气缸,只是端头用板子连接起来,气路一致保证稳定,活塞杆和气缸用O型圈密封,缸体本身与活塞杆精配导向,前端有一小段固定架支撑活塞杆
2、三轴气缸叫三轴带导向气缸,中间的轴是气缸,和上边说的原理一致,两侧两个轴是单纯的光轴,以直线轴承或者自润滑金属套导向
3、从上述原理,双轴气缸只是两个标准气缸并联,可以在同等厚度的情况下,获得双倍的力,适用于狭窄空间,同时,双活塞杆并联,可以允许活塞固定板有更好一点的径向力,理论上双倍左右,活塞杆正常状态还是不要受径向力为好
4、三轴气缸,中间的活塞杆和端头固定板是以浮动接头样式链接,两侧光轴是轴承导向,所以允许较大的径向力,这里径向力以轴承导向机构的受力允许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