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工程图问题

楼主(2024-04-30):
想问一下大佬们,,我建好了三维的装配体,然后转A0的工程图,因为装配体太大,只在左侧的图纸按钮上,改变比例为1比13,然后按b站的方法转的cad,然后打开那个cad,量了一下A0图纸的的底边一万五千的长!!!我那个设置里面也勾选了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为啥转CAD,直接做好转PDF够生产

哥,我们毕设没办法

网友B:
输出的时候把1:1去掉,然后在CAD里面看看标注的样式里面比例对不对。SW里面是1/13,CAD里面就是1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时候把1:1去掉,然后在CAD里面看看标注的样式里面比例对不对。SW里面是1/13,CAD里面就是13/1.

谢谢您,因为我的装配图在sw工程图放不下,必须把A0图纸放大或者把我的装配体视图缩小,最开始我看b站视频,尝试把图纸比例变成1:13,这样图纸变大了,然后我转cad,一量图纸尺寸,发现他15000多;我发现我理解错意思了,我本意就是应该把我的装配体缩小的!!,就是应该直接在拉出来的视图上使用自定义比例变成1:13,这样就把装配体缩小,可以放进了正常大小的A0里面,然后转cad,按图纸1:1,就在cad导出了正常尺寸A0(在cad里面用“标注”量了底边确实是1189mm,然后又自己随机量了装配体一个尺寸,假设量出来100,实际尺寸应该是1300,所以这样说明了导出的确实是A0图纸,装配体也是缩小了13倍!!我在下方的标题栏标1:13就行)

网友C:
SW改图比例,不要在左边改,要在右下角有个比例,那个地方改,那个地方改的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改图比例,不要在左边改,要在右下角有个比例,那个地方改,那个地方改的才是对的。

谢谢您,我的装配体太大了,所以想改图纸A0比例,让装配体放进去,但改了之后转cad,量了一下cad里面的A0图纸底边线,发现它有15000,所以后面我在sw工程图里面的A0图纸按1:1,然后把装配体的视图比例用自定义改成了1:13,转cad之后,量图纸大小是正常的,而装配体的一些尺寸缩小了13倍,这样刚刚好可以用(装配体缩小了13倍,我在标题栏写1:13就行,A0图纸是正常大小的)

网友:
SW最大极限尺寸可达1000M,你毕业设计而已,能有多大的装配体工程图就放不下呢?不会是二把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