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问题求助

楼主(2024-05-01):
有大哥帮忙看看咋解决这个不!!!(我是用sw工程图画好之后,转dwg的cad,在转的过程中提示我这个)

网友:
叠个楼层,同求!

网友A:
视图的警告忽略就好,形位的警告有点奇怪,没见过
只不过一个轴,需要设基准到F,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图的警告忽略就好,形位的警告有点奇怪,没见过
只不过一个轴,需要设基准到F,有点难度

谢谢,是我不太会标形位公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我不太会标形位公差!!

才发现,形位公差的基准E-F应该就是F就可以了,其实类似这样的形位公差不标也没啥关系,按一般加工工艺来说,怎么也不可能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发现,形位公差的基准E-F应该就是F就可以了,其实类似这样的形位公差不标也没啥关系,按一般加工工艺来 ...

那个我看了参考的标有圆跳动之类的轴的cad,他上面有两个基准(E-F);
我是看参考的,他有啥我就标啥,用那个插件,设置每一个形位公差都为七级精度,得到的相关数据,再自己标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我看了参考的标有圆跳动之类的轴的cad,他上面有两个基准(E-F);
我是看参考的,他有啥我就标啥, ...

至少用自己给自己做基准这个讲不通啊,最好先学学基本概念再参考样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用自己给自己做基准这个讲不通啊,最好先学学基本概念再参考样例

啊!!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都选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