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种除草机构,既可以公转又能自转

楼主(2024-05-01):
四个爪齿安装在转盘上,主轴通过键与转盘连接在一起,电机驱动主轴转动时带动转盘一起旋转,转盘上的爪齿先绕着主轴公转,当检测到作物植株时,爪齿绕自身轴线进行反向自转,从而躲避植株,爪齿形成的轨迹线是余摆线(除草机构安装在机架上),怎么设计这样一种机构呢?

网友A:
现在都激光除草机器人了

网友(点评):
那个能耗太高,不划算的。最直接的就是物料除草。

网友:
来图说明

网友B:
我觉得一个电机一个拉簧就行。电机一直割草,检测到植物,拉簧拉动大臂,往回转就行。

楼主:
轨迹是类似于这样子的
机构类似于这种
我设计的机构是这个,但老师说我的机构活动度为零,实现不了我要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一个电机一个拉簧就行。电机一直割草,检测到植物,拉簧拉动大臂,往回转就行。

拉簧机构怎么设计呢?现在就是不太清楚怎么设计这个机构,将他们组合到一起

楼主:
轨迹图是类似于这样的下面是我设计的,但老师说活动度为零,活动爪齿是动不了的,现在也不知道该咋改进了

楼主: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1

图1

图3

图3

图4

图4

轨迹图1

轨迹图1

这是我设计的机构,但是老师说他自由度为零,活动爪齿动不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咋改进了

这是我设计的机构,但是老师说他自由度为零,活动爪齿动不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咋改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激光除草机器人了

@华2017  如果植物和草距离太近,如何除草

网友C:
激光除草机器人要把植物和草区分开,可能要用AI才行吧

网友D:
这个除草是,是修剪草坪呢,还是在植株之间除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除草机器人要把植物和草区分开,可能要用AI才行吧

那必须要视觉+A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除草是,是修剪草坪呢,还是在植株之间除草?

在植株间除草

网友:
多花点时间研究算法吧,这个有搞头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b4y1n7Es/?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