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夹爪

楼主(2024-05-02):
我的物料是电路板厚度1个毫米,一堆50个在料仓堆叠整齐,电路板与电路板之间的间隙也有1个毫米,要求每次只能夹取最上面的一块电路板 电路板宽度是100毫米,但????多种规格 要求适应不同宽度电路板的夹取
   我现场看到的是 别人直接用的夹紧手指气缸,我在想它为什么只夹第一片呢?它的夹具夹进????应该是一个斜面,保证只有最上面的一块电路板被夹
   网上搜了下柔性夹爪,居然有把一副扑克牌一张张夹取分离的,我的天这比夹电路板难度大多了,因为扑克牌不能承受夹紧力,扑克牌的厚度以及两张牌之间的间隙基本为0啊
  大家用过这种夹爪吗?

网友:
柔性爪 是靠摩擦力  表面是柔软的特殊材质,和人的手指那样

现在又可以通过气压 调节加持力,做的比较柔性

网友(2024-10-09):
说的应该是充气的那种柔性夹爪吧?
淘宝,搜 气动柔性软指夹爪仿生机械手爪气囊式软体机器人外抓夹具配件

网友(2025-08-14):
许。加上密封条,等于零间隙2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