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24-05-02):
四轮株间除草装置在大豆田间行驶作业时,驱动电机功率和扭矩的计算需要考虑坡道阻力吗?为什么?

网友A:
考虑坡道阻力是必须滴!!!!
原因如下:
1、额外负载: 当设备行驶在上坡或下坡的地形时,需要克服地面的倾斜力,这会增加设备的负载。驱动电机需要提供额外的功率来克服这种额外的负载。
2、能量消耗: 克服坡道阻力需要额外的能量,因为设备必须对抗重力的作用。这意味着驱动电机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持设备的运动。
3、扭矩需求: 在克服坡道阻力时,驱动电机需要提供额外的扭矩来保持设备的运动,特别是在起步和爬坡时。因此,坡道阻力会影响驱动电机的扭矩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坡道阻力是必须滴!!!!
原因如下:
1、额外负载: 当设备行驶在上坡或下坡的地形时,需要克服地面 ...

但是大豆田间坡道不是很低吗?就是会有一点儿崎岖不平

网友(点评):
综合系数取0.9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大豆田间坡道不是很低吗?就是会有一点儿崎岖不平

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