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关于内六角紧定螺钉

楼主(2024-05-02):
内六角紧定螺钉虽然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小东西,因为平时我是参照以前类似的大小拿来就用,没考虑太多,所以我想问的就是:
怎么确定内六角紧定螺钉用多大的,用几个才会固定牢固而不让工件松动导致滑动。

网友:
机械手册里有

网友:
这不是个小问题,可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在严格地参照机械设计手册前提下,重点关注:
螺纹直径和长度: 内六角紧定螺钉的螺纹直径和长度决定了其在工件中的固定力和抗拉承载能力。通常情况下,选择直径和长度足够的螺钉,以确保其能够在工件中形成足够的摩擦力和抗拉力。
螺纹锥度和螺距: 螺纹锥度和螺距会影响螺钉的插入力和固定力。适当的螺纹锥度和螺距可以确保螺钉在插入过程中形成适当的摩擦力,从而增加固定效果。
材料和硬度: 选择合适材质和硬度的螺钉,以确保其能够承受工作条件下的负载和振动,并保持稳固的固定状态。
螺孔规格和预装紧固件: 确保螺孔的规格与螺钉相匹配,以及适当的预装紧固件(如弹簧垫片、垫圈等),可以增加螺钉的固定力和稳定性。
螺钉的数量和布局: 通常情况下,使用多个螺钉分布在工件的不同位置,可以增加固定的稳定性和均匀性。根据工件的尺寸和形状,确定合适数量的螺钉,并考虑其布局方式。

网友:
一般来讲,在不影响结构的前提下,多装几个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