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厚圆环板应力和位移

楼主(2024-05-02):
请等厚圆环板的应力和位移计算公式是什么?机械设计手册又找到
请问图片中应力公式的α、m
位移公式中β代表什么意思,哪里可以找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A:
等厚圆环板的应力和位移计算公式可以根据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的基本原理来推导。一般情况下,等厚圆环板的位移计算通常涉及解析方法或有限元分析等技术。位移计算公式相对复杂,通常需要考虑板的几何形状、材料性质、加载情况等多个因素。
你也可以在工科类大学图书馆、在线书店或者专业出版社网站上寻找与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等相关的书籍。一些经典的教材或者参考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厚圆环板的应力和位移计算公式可以根据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的基本原理来推导。一般情况下,等厚圆环板的位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