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

楼主(2024-05-03):
对机架进行有限元分析

对机架进行有限元分析

对左图里的机架进行有限元分析时,载荷怎么添加呢,四轮腿是选择夹具固定吗?

网友A:
腿肯定不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腿肯定不是固定的

那请问四根轮腿的载荷怎么添加呢?

网友(点评):
腿装了角轮,只能说是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B:
你加这么高的脚轮干嘛

网友:
铝型材架出问题往往是联接的地方,是联接的地方强度不够。

网友C:
简化模型,只关心机架的话,在对应的位置加上载荷就行了,不用把轮子和其他的加上去,否则可能算不出来或计算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这么高的脚轮干嘛

那个是整机,有限元分析只分析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化模型,只关心机架的话,在对应的位置加上载荷就行了,不用把轮子和其他的加上去,否则可能算不出来或计 ...

请问有螺纹孔的地方需要考虑吗?就是需要通过螺栓连接其他部件的地方

网友(点评):
你要关注螺纹连接的强度吗?如果不是,可以简化。如果是,可以保留,此处网格细密一些。

网友:
【淘宝】https://m.tb.cn/h.gc1jya7?tk=rLRaWt0yF2B MF7997 「个人店铺\无中间差价\分析过程录屏\代做SolidWorks有限元分析」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网上一大堆干有限元分析的

网友:
铝型材机架的有限元分析一般视为横梁,这个载荷可以作为远程载荷来计算。

网友(2024-07-02):
有限元去分析这个架子的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