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接头与套筒的连接方式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4-05-03):
我并没有找到这种设计的连接方法具体是什么,而且想不到应该怎么装上去。所以我设计了一个螺纹连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进行强度校核,管道里的流体对管壁的作用力似乎是0。求助各位大佬。

如图上接头与套筒的连接方式

如图上接头与套筒的连接方式

螺纹连接

螺纹连接

网友:
套筒上做台阶啊,用螺母轴向当着套筒往外螺纹上拧,收紧。扩口和扩口螺母 参考吧。

网友:
很好奇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像是一个喷头结构,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只要是喷头,里面都有压差,对紧固和密封都有一定的要求。首先应该搞明白内部压差大概是多少,才好制定相应的密封方法和紧固方式。

网友:
看图上会不会是卡扣之类的 ,是塑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