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VC传输皮带防跑偏

楼主(2024-05-04):
如图这样,中间凸起,防跑偏,关于这个凸起具体设计要求可有

网友:
你这个是单面 安装轴承位,向悬臂梁一样 一拉就弯了。

把滚筒中间做凸出来,先试试。不行的话还是要改动安装方式。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中间就是凸起的,另外右边凸台是正好配UCP210轴承底座,我疑惑是为啥中间凸起,就可以防跑偏

网友(点评):
皮带大概率回向较松的一侧偏移,中间凸起的话只要偏移,反向张紧力就大于另一侧

网友(点评):
UCP210 这种轴承 全名叫外球面带座轴承,调心角非常大。根本就不能单独使用。如果真要做悬臂梁 用两个深沟球也行。

网友(点评):
这个外面是UCP210,中间是35光轴,光轴两端还有UCP207,

网友:
皮带是跑大不跑小,跑紧不跑松

网友(点评):
那中间凸起一圈,根据跑紧不跑松,皮带自动往中间跑了?

网友(点评):
你那一点凸起也不合适,人家是做成鼓型面的,缓慢过渡

网友:
PVC传输皮带的轮子的凸台移至轮缘两侧,可防止皮带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