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管路标注的定位尺寸,重新编辑时变成倾斜的了,怎么处理?

楼主(2024-05-04):
(图片)

网友A:
点对点标注是容易这样,
尽量标注线对线,点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标注是容易这样,
尽量标注线对线,点对线

标注的是点对面(基准面),或者线对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注的是点对面(基准面),或者线对面

那就是改乱了,没啥好办法。如果是自己画的,可以尝试改回来。
要不然就删掉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改乱了,没啥好办法。如果是自己画的,可以尝试改回来。
要不然就删掉重画。

不是改的,只要重新编辑任何一个尺寸,哪怕是不改动数值直接退出编辑,其他未动的尺寸也会倾斜,但是数值和对应参考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