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奶茶桶用的电控水龙头叫什么啊,淘宝搜不到

楼主(2024-05-04):
像奈雪这种,能够用程序控制关启,淘宝上有卖吗

网友A:
智能扫码奶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扫码奶茶机

蠕动泵?

网友(点评):
不了解内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扫码奶茶机

25万,太贵了吧

网友(点评):
ヾ(❀╹◡╹)ノ~:可能是小数点,应该❛2.5万圓❜

网友(点评):
25万新台币

网友(点评):
那也不少,5.6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智能扫码奶茶机

有没有可能是,手动开水龙头,然后计算流量

网友(点评):
我感觉水龙头一直是开的,所有的茶桶用透明管子引出来了,如果只是为了量体积搞这机子完全没必要,我认为可能输入某种奶茶他就会自动配比茶汤,从一个总管道流出

网友:
lz要搞奶茶机?主要看看你自己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C:
这类设备一般是品牌定制卖给加盟商割韭菜的,就像以前种芦荟种仙人掌一样。

网友(点评):
(๑ơ ₃ ơ)♥:卖机器设备是假,出城剿匪是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设备一般是品牌定制卖给加盟商割韭菜的,就像以前种芦荟种仙人掌一样。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为了市值或者ipo的,像奈雪。25w能支付50个月5000薪水,也就是一个员工4年的薪水。

网友(点评):
单位是新台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手动开水龙头,然后计算流量

这个不大可能把,这个是全自动的,只要扫描订单,就能识别出茶底的配料,不同的水龙头就会出一定量的水混合,不过不知道这种由程序控制的水龙头叫什么,想买几个用一下。

楼主:
好像是的

网友:
原来售卖机厂打工,就是奶茶,榨汁机,见过多种结构,可是我不知道老板从哪里买的。

网友:
那不就一个电磁阀嘛。有流量控制吗?
控制开关就电磁阀,如果有流量控制,则加个流量计,多少脉冲就对应一定容量,然后关断,容易的很。

网友:
同猜电磁阀,开多少秒出多少奶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大可能把,这个是全自动的,只要扫描订单,就能识别出茶底的配料,不同的水龙头就会出一定量的水混 ...

上面有达人指出了,这个水龙头可能是手动的,常开的。

关键是里面的流量控制,例如有个蠕动泵。

大家都觉得没什么神秘的东西,没技术含量

网友:
看过电影 疯狂的石头 吗?上厕所找灵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