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cad线宽问题

楼主(2024-05-04):
file:///C:\Users\JP\Documents\Tencent Files\2369073949\Image\C2C\F(AC%5@VZFHY@@BQ@}ABCGN.pngfile:///C:\Users\JP\Documents\Tencent Files\2369073949\Image\C2C\$S02V{XK(5(@8K307@%(K$C.png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因为毕设对线宽有要求,所以在sw工程图的选项中更改了线宽为0.5mm,然后sw工程图里面的线宽确实变了,但转cad好像还是跟以前一样(对了,我事先是用来别人的映射文件的)

网友A:
选项-出详图选项-设置默认尺寸字体、尺寸样式、箭头样式以及其它出详图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出详图选项-设置默认尺寸字体、尺寸样式、箭头样式以及其它出详图选项。

哥,我这好像没得这东西
是不是要去更改我卖的   那个映射文件   里面的东西呢?

网友(点评):
需要检查映射文件的图层设置。

网友B:
1、先检查一下CAD里对应的图层是不是0.5
2、检查映射文件的图层线粗设置
3、如果SW的线粗是通过SW的图层的设置的,那么转CAD时,要选择只映射没位于SW图层上的实体,否则SW里的图层设置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CAD里看一眼图层的线宽设置,一是看图层线宽设置,二是看有没有勾选显示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检查一下CAD里对应的图层是不是0.5
2、检查映射文件的图层线粗设置
3、如果SW的线粗是通过SW的图层 ...

ok,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