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杠如何进行强度校核

楼主(2024-05-05):
请问丝杠如何进行强度校核

网友:
强度校核很复杂,也没必要,很多边界条件搞不清楚。一般计算弯曲,两头铰链支撑,挠度两米以内不超过1毫米,两米到五米不超过2毫米。我都是这么算的。

网友:
丝杆很长吗?不长滚珠螺母跟轴承座选好型就好了、。

网友:
先要知道丝杠有哪些强度失效模式,然后针对相应的模式进行校核。

网友:
是滚珠丝杠吗?有以下5个步骤选型。现在有一些表格选型软件,但是你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很容易误选。以下只是滚珠丝杠的强度校核步骤,其他还有导程、丝杠精度等级、轴向间隙校核不在以下描述。
强度校核包括:1、静安全系数校核,如图1。

2、容许轴向载荷,查斜线图2。举例:安装方法是固定-支撑。轴向载荷20KN,轴承安装间距1000mm,查表初选谷径为25。

3、校核危险转速,如图3

4、步骤2和步骤3选取的丝杠谷径取大值。例如:步骤2取谷径25,步骤3取谷径30,则最后取谷径30。

5、校核使用寿命:

网友:
工况了?校核啥?径向力不是在滑块导轨上吗

网友:
THK样本上有

网友(2024-06-28):
是的,我也是根据样册校核,公式太多,也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