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工程图图框

楼主(2024-05-05):
那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模版无法更改版面(A4~A0)

网友:
图纸框如果是在直接按照图纸尺寸画出来的,那么更换图纸尺寸后,图纸框是不能自适应的。

因此,上面这种方法制作图纸模板时,必须按照需要按每种图纸型式制作对应的模板。

网友A:
直接用软件自带的模板去修改,设置好了,完全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软件自带的模板去修改,设置好了,完全没有问题啊

原先是可以的我就是在A4下保存了一下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