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这个设备 齿辊里用的那种液压结构

楼主(2024-05-05):
求助各位大神  这个照片中 黑色齿辊辊内用的那种液压结构  或什么类型的液压元件 ?

网友:
照这个大小,肯定有液压马达了。
其它不清楚

网友:
液压马达

网友:
中间孔可以看到二根胶管,差不多是液压马达吧

网友:
液压马达,属于液压执行元件

网友(2025-03-01):
液压马达+减速机结构

网友(2025-05-07):
可以用低速大扭矩马达,不用配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