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热壁面不绝热

楼主(2024-05-05):
用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分析换热器,选择“绝热壁面”,但是结果显示热量仍然传递了。这个绝热壁面并不绝热,这个结果我感到怀疑。应该如何操作才能更贴近现实情况?

网友:
没用过热分析,你换个材料看看,是不是材料选用的问题

网友:
在边界条件里设置下看看

网友:
材料选水凝胶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尤其是接触面的边界条件。

建议看看帮助(如下图),然后调整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