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伊顿和派克的卡套接头尺寸是否一样?

楼主(2024-05-05):
刚接触液压,请教:伊顿和派克的卡套接头尺寸是否一样?二者能互换吗?区别在于哪里?谢谢!
感觉液压原理图挺好理解的,但各种接头各种阀规格太多了。。。

网友:
如果接头的左侧(螺纹或EO卡套)和右侧(螺纹或EO卡套)的标准是一样的,应该是可以用的。
大部分的厂子接头都是按照PARKER的型号提,然后供应商依据PARKER的型号找到他们自己品牌的型号。

网友(点评):
对的,都是这么搞得,参考派克接头参数,然后进行自己的尺寸型号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