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轴承失效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4-05-06):
冲压带外圈滚针轴承。两级行星减速。两级行星轮安装的滚针轴承都有问题,主要是高速级轴承。

整个电机减速器堵转,主要是大扭矩时发生。拆卸后发现外圈都有裂纹,滚子没什么,然后销也没磨损。外圈测了硬度HV700以上。

目前不清楚是温度过高导致轴承转速不能高(行星轮转速最高800rpm),还是润滑不足(只能脂润滑),承载能力就不够?

网友A:
配合公差不对

网友B:
首先,看轴承选择是否合适;其次,轴承材质的选择也很重要;然后,运行过程是否存在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公差不对

目前滚针外圈渗碳淬火后,基本上国内的厂商都不标注外圈的公差,而且要保证外圈轴向固定,肯定要过盈。。根据滚针轴承国标上,孔配合为N6.根本压不进去,我的过盈量还调了一下,比较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轴承选择是否合适;其次,轴承材质的选择也很重要;然后,运行过程是否存在冲击?

台架上测试过程中,峰值扭矩几分钟就挂了。小扭矩可以。所以冲击不是很大

网友C:
径向的承载能力不够。

网友(点评):
那就是润滑不足。

网友:
用进口轴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径向的承载能力不够。

仿真计算没问题

楼主:
初步认为可能外圈芯部硬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