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怎么创造斜面的视图

楼主(2024-05-06):
大佬们,我这个零件是需要切一刀斜面,然后再转个方向在切一个斜面,然后垂直于最终的斜面打螺纹孔,想问下inventor怎么创建这个面的视图。

楼主:
单个斜面好整,整个斜视图就行,然后选转下视图,两个面咋整

网友:
先做一个面,要包含斜面的公共线(即投影线)。然后过公共线旋转面就可以了。(具体用那个面做共线,自己看情况)

补充内容 (2024-5-6 17:17):
 这个旋转的做法不对。应该在2个垂直的平面上画出2个斜边,由2条斜线确定这个斜面。
至于做这个斜面视图,可以在零件环境下把斜面定义成前视图,然后工程视图里直接投影前视图。

网友A:
1. 工程图截面,点“基础视图”(左上角,就是第一次投影视图的那个);
2. 工程图上会出现一个类似三维模型的立方体的导航标志,左下角有个下拉箭头的标志;
3. 点这个下拉箭头,会出现好些选项,倒数第二个“自定义视图方向.....”,点开它,回跳回到三维模型空间;
4. 三维模型会调整模型方向吧,这个是最基础的,让这个斜面正对你,然后点上面的“完成 视图方向”,就又会跳回到工程图了,
5. 这时候就完成了你需要的投影视图

缺点是,这个不会建立箭头什么的标记

网友:
方法2:
1. 正常投影一个正常的视图,然后右键这个视图,选择“旋转”,然后让一条斜面上的边变水平;
2. 投影上面的视图,产生另一个带斜边的视图,再次旋转,让斜边变水平;经过两次旋转,斜面就变水平面了,
3. 向下投影这个视图,斜面就正对你了

缺点依旧是,这个视图没有标记,需要自己添加。

网友:
方法3:
在三维模型中,重定义前面,让斜面变与坐标系平行的面,然后直接就能投影出来这个面,
缺点,其他角度的视图,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工程图截面,点“基础视图”(左上角,就是第一次投影视图的那个);
2. 工程图上会出现一个类似三维模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