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方管支架生成的插件

楼主(2024-05-06):
铝型材的我又用怡合达,方管支架的有哪个?

网友:
使用solidworks的GB型材库文件,将文件添加进solidworks的焊接件截面特性后,用3D草图,就能方便搭设型材架体。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点评):
我2022版的好像没有GB型材库

网友:
使用 2D 和 3D 草图来定义焊件零件的基本框架,可使用随软件所提供的焊件轮廓;然后您沿草图线段添加结构构件。

网友(点评):
只有gb没有GB库怎么办

楼主:
只有这个方管且不能闭合,没有GB库  只看到一个gb

网友(点评):
目前已经解决 谢谢坛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