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钣金折弯出螺旋滑道的叶片?

楼主(2024-05-06):
公司有个项目要做一台螺旋滑道,我已建模完成,使用SW,但是有个问题,我使用放样折弯(成型),无法生成折弯线,供应商业折不出准确的角度,但是可以确定肯定有人能折出来的,,请问大家,这个应该怎么折?

楼主:
这是专业做螺旋滑道的,不知道人家咋折的

网友:
换个钣金厂?

网友A:
我使用放样折弯(成型),无法生成折弯线???

网友:
批量大,做模具,压型。
批量少,先按螺旋叶片下料2片,然后把叶片的首尾焊好,套上图中的管子,拉。

网友B:
三维做出上下模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放样折弯(成型),无法生成折弯线???

对,您可以试试,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成型,一个是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叶片冲出来啊

得开模,成本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维做出上下模压出来。。。。

非标定制,开模成本高

楼主:
顶一下,别沉,如果有能做的,可以介绍,我可以付费

网友D:
大哥,不是所有的曲面都可以1:1精确的展开成二维平面的,比如球面。你剥开的橘子皮能自然展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不是所有的曲面都可以1:1精确的展开成二维平面的,比如球面。你剥开的橘子皮能自然展平吗?

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别沉,如果有能做的,可以介绍,我可以付费

社区肯定有大佬干过的,留个联系方式,或者坐标,方便有心人联系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不是所有的曲面都可以1:1精确的展开成二维平面的,比如球面。你剥开的橘子皮能自然展平吗?

大力出奇迹,最后有钳工师傅的大锤伺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专业做螺旋滑道的,不知道人家咋折的

这种每节都是一样的吧?放个完整大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方法吗?

sw这种我印象里如果画出来是不可展曲面的话是没法用钣金展平功能的,实际制作这种东西其实都不是朝着完美的曲面去做,而是比如用一个个三角形去做一个近似的形状,这点你仔细看一下你拍的照片就会发现,人家应该也是一刀一刀折出来的。你那边如果没有做过这种东西的师傅请教的话,建议先在网上找找钣金用的软件或者插件看别人有没有做过这种滑道的模块,要是不行那就找一家做过滑道的钣金厂家直接让他们出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社区肯定有大佬干过的,留个联系方式,或者坐标,方便有心人联系您

1766001661是我的联系方式,请圈内高手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每节都是一样的吧?放个完整大图看看

每一节都是一样的,这也是我在网上查到的图片,没有太全面的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766001661是我的联系方式,请圈内高手联系我

10位手机号?

网友A:
lz要交代什么材料,板材多厚,中心管直径多少,外轮廓直径多少,导程多大,总共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位手机号?

写错了176607016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要交代什么材料,板材多厚,中心管直径多少,外轮廓直径多少,导程多大,总共多高

螺距2000,总高1.75螺距,贴一张我设计的断面图

楼主:
材料304,板厚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304,板厚4

中心轴多大?有没sw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轴多大?有没sw源文件

您能做吗,方便的话加我V616218240

网友E:
我恰好刷视频看到过,巴铁手搓的。做法就是先下料一个个圆环片,再剪开,扳错开一点,再一个个连接焊起来,再套到管轴上,再大力拉伸开,焊接,完美。要是精度要求高的话,这个下料尺寸看要怎么模拟算一下。精度不高,就大概估算放大一点就可以吧。

网友(点评):
材料304,板厚4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恰好刷视频看到过,巴铁手搓的。做法就是先下料一个个圆环片,再剪开,扳错开一点,再一个个连接焊起来, ...

或是扳开成型后,直接一个接一个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