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半月的设备交期算久吗

楼主(2024-05-06):
这个是我做的时序表,交期2个半月,属于半个标准设备。

因为客户在我们原有设备上加大机台,新增功能,改善结构,不过大致的工艺原理是差不多。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客户很欢迎,价格可以拉高至少50%,改起来除了费时,没啥技术难度。

设备大小长宽高均在2米左右,10-15个轴左右,不知道给位这样一台设备你们交期是多久呢??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公司,整个线体大概12M左右,工位有8-10个,但是呢我们是有原先的设备图纸,然后客户追加功能,所以改动量不是特别大,综合改动量在三个工位左右的量,图纸下发给的时间就是一周包含出BOM表,不知道你们出BOM的时间怎么要这么久,我们有时候时间紧的都是图纸先下发不带检查的,然后发出去给采购报价,那边报价就需要两到三天,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检查图纸的时间,然后再对接机加厂重新发一份图纸,然后钣金件机加件给的时间就是18天,装配15天,调试7天,设备进场后不会第一时间生产,那个时候还可以调试,整个时间在60天,一切顺利的话60天可以搞定,就是有些外购件的定制周期太长了,会导致延期,那都是发到现场再去装的。

网友(点评):
你们线体会有点不一样 我们是连线的机台,设备内部构造基本是满的,要增加功能或者设备加大,基本整机改动,部分加工件不用改,但是钣金件改动就大,我们不允许图纸下到采购那里还要改图的,基本下了就不会改

网友(点评):
我们给采购图纸,以前也会下单后又改图检查什么的,但是改的多了采购不乐意,干脆就拉长我们的设计时间,基本说是20天,实际会提前5天,我们公司基本给设计的时间比较长,装配后问题几乎没有,

网友:
久不久看设备的具体情况,不是高精端的不会超过两个月

网友(点评):
我们喜欢拉长时间,除非客户有交期的硬性要求

网友(点评):
给设计留足够的时间,可以减少后期很多问题

网友:
得看什么设备,简单设备时间完全足够,关键外购件有库存就快。复杂的设备,你这时间不好说,要看具体工作内容。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基本不备库存的

网友(点评):
那你得看下,你改造有没有用到长交期的外购件了,特别是那种需要结构改动过程中必须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公司,整个线体大概12M左右,工位有8-10个,但是呢我们是有原先的设备图纸,然后客户追 ...

有需要代加工的可以找我

网友B:
|Run2发表于 05-06 15:18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公司,整个线体大概12M左右,工位有8-10个,但是呢我们是有原先的设备图纸,然后客户追加功能,所以改动量不是特别大,综合改动量在三个工位左右的量,图纸下发给的时间就是一周包含出BOM表,不知道你们出BOM的时间怎么要这么久,我们有时候时间紧的都是图纸先下发不带检查的,然后发出去给采购报价,那边报价就需要两到三天,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检查图纸的时间,然后再对接机加厂重新发一份图纸,然后钣金件机加件给的时间就是18天,装配15天,调试7天,设备进场后不会第一时间生产,那个时候还可以调试,整个时间在60天,一切顺利的话60天可以搞定,就是有些外购件的定制周期太长了,会导致延期,那都是发到现场再去装的。
3个工位有图纸最少150张吧,一周5天,设计3天,一天要设计50个零件吗? 然后剩余2天,一天出75张图纸?
  牛逼plus 这效率杠杠的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每天两三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工位有图纸最少150张吧,一周5天,设计3天,一天要设计50个零件吗? 然后剩余2天,一天出75张图纸?
   ...

你说有没有可能半标准的意思是稍微调整些位置,并不需要大的设计变动,然后不需要出很多图。

网友(点评):
也差不多了,就是有原有的设备参照,改起来比较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个工位有图纸最少150张吧,一周5天,设计3天,一天要设计50个零件吗? 然后剩余2天,一天出75张图纸?
   ...

平均1个小时10张图,10*8=80,一天可出80张图,真的N+B。

网友(点评):
这个没啥问题吧6分钟一张,以前我给人出图比这都快

网友(点评):
出图快慢一看零件的难易程度,二看你的出图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工位有图纸最少150张吧,一周5天,设计3天,一天要设计50个零件吗? 然后剩余2天,一天出75张图纸?
   ...

没办法啊,上面压得紧实在是没招,装配的压我们时间,调试的也压我们时间,基本上都是满负荷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平均1个小时10张图,10*8=80,一天可出80张图,真的N+B。

如果只是大概标一下尺寸而忽略公差设计的话,一张图倒是很快就能完成。装配图就不行了,需要久一点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均1个小时10张图,10*8=80,一天可出80张图,真的N+B。

嗯,差不多只多不少的,图纸没有很复杂的,然后就是原先的图纸检查检查看有没有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大概标一下尺寸而忽略公差设计的话,一张图倒是很快就能完成。装配图就不行了,需要久一点的时间 ...

我们不出装配图的,直接给3D到车间现场装配的

网友:
我们也想拉长时间,一是客户压得急,比如五月底出货,客户四月初才开始对方案,这搞毛,二是老板想接订单就压时间,卷同行,都成恶性循环了。

网友:
2D出的五花八门的,有快有慢,有的尺寸都看不清楚, 有的虚线跟蜘蛛网一样。

网友:
非标设计,平均一天20张图就算相当哇塞的了,当然是个人的情况。一个小时出十张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嗯...举个栗子,我们这其中有个项目有3台机器,共9m长,完全非标设计,大概你这个时间.....大概500-600张图左右

网友(点评):
那除非是几个人一起搞吧,相互分担

网友:
感觉在恶性循环,反正就是压榨打工的

网友:
很多非标设备需要6个月交货期。
某些重要的零部件,采购周期都要2个月,比如西门子的某些东西,或者液压缸等。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重要的零部件,往往都是2个月打底,而且有些时候还问不到交期

网友:
我们公司三个伺服的小设备电气调试都是按月来算的

网友:
这个太幸福了吧,两个半月,我们老板得叨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