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砸尖

楼主(2024-05-06):
尖头画好后怎么闭合?

网友A:
要焊接吗?还是你这东西直接钣金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焊接吗?还是你这东西直接钣金折出来

折出来焊接

网友:
那你还不如直接找个市面上的同材料圆锥然后直接一条焊缝解决,你这么搞要先破壁,然后展平,切割然后再砸回去?焊接,还交叉焊缝,尖端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出来焊接

那你还不如直接找个市面上的同材料圆锥然后直接一条焊缝解决,你这么搞要先破壁,然后展平,切割然后再砸回去?焊接,还交叉焊缝,尖端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出来焊接

如果够大,圆锥也可以自己钣金折出来,两条焊缝也就解决了。

网友:
图一的模型可直接去钢材市场下料,然后拿锤子砸。就闭合了。

网友:
钢管打头机,冷拔钢管都是采用打头后冷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