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件

楼主(2024-05-06):
接了别人一个设计活,本打算用精铸球铁镀亮铬来的,甲方非得要能被磁铁吸住的不锈钢做外壳,
目前图纸完成了,站里面有能坐不锈钢铣削加工的没?最好有精铸和加工一起的。
图纸暂时就这样。

有能做的看下。产量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既然他敢开模,那我估计量还是有点大,目前要开注塑,冲压好几套模具。就这个难搞,看有谁能搞。有想法的可以先站内联系的搞下。

网友:
有加工、没铸造

网友A:
这零件设计的真有水平!钱到位了肯定能干出来,否则只有外星人能干。

网友(点评):
既然都说到这了,那就说下,哪有问题。我觉得型腔用高精度的铸造能干出来吧,然后加工台阶螺纹孔问题不大吧,不知道你有啥话直说。

网友:
不锈钢件还需要抛光镀亮铬?

网友(点评):
以前厂里有人就搞过不锈钢镀铬防锈,成了经典笑话。

网友(点评):
人家要镜面。耐磨。

网友(点评):
且外表5面无抛光接痕,所以我就想的抛后镀亮铬,抛镜面的话怕5个面表面会有接痕。

网友:
建议直接板料机加工。铸造的话,内外腔有拔模斜度,余量不均匀,机加工时反而不好弄

网友(点评):
蜡模的话没做过,问供应商说是可以。

网友:
外形尺寸才65x61x24,如果能改成圆形零件,采用机加工,工艺性会好的多。

网友(点评):
不行,要塞个长方形电路板,还要做两个窗口,一个窗口要装无线充电,一个要做操作面板及4g天线。还要赛个1500mah的聚合物电池。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做成两个零件,采用装配式螺钉链接

网友(点评):
是个思路,不行就中间部分看能不能不锈钢冷拔,上盖焊接后抛光打磨。

网友:
怎么看机加内腔怎么加工出来呢 ,硬掏吗?感觉开模好些吧 看不明白啊

网友(点评):
是想开模的。

网友:
看样子必须是铸造后加工小孔和大孔,内孔公差可能达不到,加上壁厚整体可能会存在变形。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用冷挤压的工艺直接成型后在精加工孔,这种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是的,铸造问了一圈都不是太理想,现在采用6楼的给的意见,用冷拔料焊接端盖的方法,然后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零件设计的真有水平!钱到位了肯定能干出来,否则只有外星人能干。

设计工艺难度高不说,起码这个出图还有进步空间,放了那么多个视图,然后大部分尺寸挤在一个小小的图上,看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