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这两个工件牢牢固定在一起

楼主(2024-05-06):
如图所示,这个是一个大致的外形图。

原先设计时是按照一个工件去做的,但奈何加工工艺问题,只能分为两个零件,最后用超声波焊接来合成一个工件。

虽然能够焊接在一起,但是这个飞盘每分钟要旋转10000转,并且飞盘在工作时会受到液体介质不断地冲击。

久而久之,上面的这个蓝色工件会脱离。

现在想请教一下坛友们,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将这两个工件牢牢的固定住,两个工件的材质均为POM。这两个工件都是开模做的,最好不要改变工件的形状

网友A:
做个倒锥,强行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倒锥,强行压入

这两个工件都是开模做的,最好不要改变工件的形状

网友B:
多大直径的,这个形状可以车出来,但是POM材料容易变形~

网友:
已经开模了?可以用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直径的,这个形状可以车出来,但是POM材料容易变形~

直径65,我画的只是一个大概的外形轮廓图,实际上这个工件里面结构很复杂,是开模做的注塑件

网友:
搞个方形外盖夹住

网友:
这结构不合理,1万转的转速,你这地方是要密封?如果是,建议选择密封件,要不然磨损了,整个零件报废;若果不是,注塑件本身就可以做的很复杂的,要不然开模干啥,其余的固定方式都不可靠,塑性材料还是建议做成一体

网友C:
不改变任何条件的话,请老僧来作一下法,保证用三年不坏,只要10W,可否?施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大直径的,这个形状可以车出来,但是POM材料容易变形~

支持打胶

网友(点评):
打胶的朋友,咨询一下POM 如何粘接,试过一些胶 根本粘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打胶

胶水的粘连强度可能不够,我们现在想到一种方案是在两个工件的接缝处加热使它熔融,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改变任何条件的话,请老僧来作一下法,保证用三年不坏,只要10W,可否?施主!!!

哈哈,精辟了

网友:
打胶可以排除了,PP,POM,PA这些粘不牢的

网友:
尝试一下双组分高强度结构胶,但是固化周期比较长,需要24小时以上

网友:
这个蓝色工件加止口,从里面装,然后用超声波焊接